高手请进:有时候usb虚拟串口不识别

楼主(2010-05-30):
由于串口的信号需要进行特殊处理,所以我用CP2102做了一个usb转串口的连接线。可实际我在用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USB插上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好使;但有时候虚拟串口出不来,只识别usb设备,而虚拟串口出不来;请问高手,怎么回事?

楼主:
电路设计没有问题,按照推荐电路设计的啊?用什么方法能找出毛病啊???

网友A:
可能是线路焊接的某些地方接触不好,我之前也遇到过,将虚焊的地方再重新焊一遍就好了

楼主:
肯定不是虚焊的问题,呵呵,不会犯这么低级的毛病的,我做了6条都是同样的毛病;通讯完毕后,把cp2102从USB口拔下来,再查上去,就只能识别usb composite device了,虚拟串口出不来;把电脑注销一下,就可以了识别虚拟串口了。
   谁知道啊?谁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啊?

网友B:
我碰到过一个软件问题。软件只能识别 虚拟串口1-10,10以上不能识别。
在控制面板中可以看到10以上的串口号,但软件不行。修改串口号到10以下可以工作。
后修改软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