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盖手机待机电流问题

楼主(2010-05-30):
这几天在琢磨一个翻盖手机的待机电流问题, 比较郁闷
不合盖的话等屏幕黑了以后看待机电流最小值是0.9mA多点, 合盖之后待机电流最小值是0.2mA左右。
本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想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导致了开盖时待机电流较大。结果这两天看的也没看出来, 感觉涉及到很多地方。 郁闷。。。
有没有高手来指点我一下啊~!!!

网友A:
合盖之后最低0.2mA?太低了吧。
难道是开盖和合盖系统处的状态不一样?一种是睡眠,一种是深度睡眠?

网友B:
0.2mA,什么平台做的这么小啊
翻盖检测电路查一下 看有无区别撒

网友C(2010-07-10):
查一下和开关盖检测相关的GPIO的PULL-UP-DOWN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