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用atmega128实现多路PWM输出啊,至少20路?

楼主(2010-05-30):
atmega128实现多路PWM输出啊,至少20路?
哪位高手指点下,先谢谢了!

楼主:
求解答,这么久了还没人理啊

网友A:
哇,这么多路实现不了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多能实现多少路,目前?

网友A:
:L不好意思,没用过这款~~~

网友B:
这要看设计的需求了,如果20路不是同时用,是分时占用PWM就可以实现,如果同时并且控制都是独立的话,就没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时用现在最多可以用几路?

网友B:
看手册 记不清了不会大于4的

网友C:
如果pwm频率不高而且20路都一样,可以用软件实现

网友D:
可以软件实现20路PWM,不过还取决于PWM的频率和MCU的晶体频率

网友E:
LS两位说的对。

网友F:
用软件模拟还没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