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工作电流很大,造成电源轨道塌陷有没有。。。

楼主(2010-05-30):
我们有一个项目,做行业应用的,该应用模块工作电流高达700-800毫安,二手机平台自身也有200多毫安的耗电,加起来超过1A的电流了。虽然不是一直工作,但是一旦工作,电源电压就会跌落,电源接入处电压会有0.2V的电压跌落,而实际平台电压采集处会更低,这样很快就出现低电压告警。
没有高精度的仪器很难测量VBAT的走线阻抗,而通过理论计算更难,因为走线线宽都会变化,还有过孔。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谢谢啦

网友A:
在VBAT上接对地的大电容

网友B:
1.如楼上,加大电容,100uF钽电容。可以有效减少电源纹波
2.布线时,大电流部分单独拉宽电源线。采用星形连接。
3.更改电压检测机制,采用长时间平均值的算法。对你的低电压报警有好处。

如果你的项目会长时间电流很大,就比较难办了。电池内阻也会引起电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