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STM32的PLC可编程控制器的原理图

楼主(2010-05-30):
技术规格:
输入电源  24V +- 10%(20V触发掉电保护)
输入: 8路 隔离
输出: 8路 MOSFET 输出
232编程接口
485通讯接口,可连接触摸屏、文本显示器等等
(改型中,可进行外控)
两个电位器输出
输入输出 均带有指示灯

STMfans(思蜕盟)的PLC可编程控制器的原理图

楼主:
思维2号 具有57条指令的支持
ld
ldi
ldp
ldf
and
ani
andp
andf
or
ori
orp
orf
anb
orb
mps
mrd
mpp
inv
out
set
rst
pls
plf
mc
mcr
stl
ret
end
mov
add
sub
mul
div
inc
dec
wand
wor
wxor
neg
ld=
ld>
ld<
ld>=
ld<=
l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or=
or>
or<
or>=
or<=
or<>

具体指令的使用,请参考编程手册。

楼主:
思维一号系统介绍

(详细内容请参考思维一号开发手册)

版权所有 STMFANS 原创,转载请保留出处

http://www.stmfans.com/bbs/viewt ... &extra=page%3D1

下面将会逐步的介绍思维一号的系统,硬件资源,软件设定等

思维一号PCB预览效果图
思维一号原理图(V0版)

硬件资源

24V 电压输入(非隔离)

12路光耦输入(使用JTAG时,为8路输入),220V输入 与 24V 输入,两种规格可选。

8路几点去输出,负载能力最大 3A / 250V

有两个3362电位器,可以进行简单的模拟设定操作

-------------------------------------------------------------------------------------------------------------------

Free版软件配置的 CPU为 STM32F103C8T6,完整版软件配置的CPU为 STM32F103CBT6

外扩一片24C16(FREE版配置为 24C02) 存储器,用于掉电时的数据保存。

软件系统设定

Free系统:
1000-1200条用户指令
20个定时器
20个计数器
320个中间继电器
200个数据寄存器
支持18-20条指令
(总掉电保护数据量:128字节)

Free版支持的指令
指令代号 指令编码 解释
LD 1  演算开始A接点
LDI 2  演算开始B接点
AND 3  串聯  a 接點
ANI 4  串聯  b 接點
OR 5  並聯 a 接點
ORI 6  並聯 b 接點
ANB 7  回路間串聯
ORB 8  回路間並聯
INV 9  演算结果的反转
OUT 10  線圈驅動命令
SET 11  動作保持線圈命令
RST 12  動作保持解除線圈命令
MC 13  共通串接接點用線圈命令
MCR 14  共通串接接點解除命令
NOP 0  無處理,程式消除或是 Space 用
END 99  程式終了,程式終了 0  Step Return

Free版内存分配表

寄存器名称 范围 对应数组地址(字地址)
X X0-X31 00-01
Y Y0-Y31 02-03
M M0-M320 04-24
S S0-S16 25-25
T T0-T19 26-27
C C0-C19 28-29
D D0-D199 30-229
XT XT0-XT19 230-249
XC XC0-XC19 250-269

特殊寄存器(逐步增加中)

    特殊寄存器M
M300 上电第一周期信号
M301 上电第一周期信号(负)

特殊寄存器D
D190 程序运行时间(毫秒)
D198 模拟电位器0
D199 模拟电位器1

网友A:
嗯,STM32做PLC是非常合适的!

网友B:
STM32抗干扰环境的能力能比上STM8么?

网友C(2014-04-27):
STM32做PLC是非常合适的!

网友D:
多想多做.总是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