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2010-05-30):
老师让我用单片机跟另外一个同学的FPGA 通信.但是我没有接触过FPGA ,不知道怎么样定义它们的协议,希望高手们能指明一下方向,如果能给我点资料,在下更是感激不尽...

网友A:
这要看FPGA是什么接口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弄个8位数据线,一个读一个写,然后一个片选,就可以实现基本的通讯了

楼主:
是不是跟操作 8255 一样的啊!!!

网友A:
都说了取决于FPGA了,什么并口,串口,同步,异步随意整,只要你写程序

网友B:
通讯协议可以自己定义,比如你要往FPGA写数据,就把写和片选置高,然后把你要写的数据往数据总线上一送就行了,要从FPGA往单片机读数据呢,就把读和片选置高,然后把让FPGA把数据往数据总线上一送就行了,这是基本的你还可以加上几跟地址线之类的做一些扩展之类的.

楼主:
o  这样子的啊!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