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测试电压的专用芯片

楼主(2010-05-31):
我想找一个专用测试芯片. 功能只测试一个电阻两端电压. 该电阻两端电压大概在 -1v --1v范围.  测试芯片的电源独立于被测电路. 另外该芯片价格不能超过4RMB. 请问是否有这样的专用芯片

网友A:
测电压是指的什么?DC转化为数字信号,还是AC转DC?

网友B:
是数字和模拟信号的转换把

网友C:
这个芯片的输出量是什么呀?

楼主:
输出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

网友D:
一个运放采用差分输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