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1单片机串口收发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我用S51 单片机做的程序片段如下:用的是22。1184M晶振
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串口通信初始设定
   {
    SCON = 0x50 ;   //UART为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TMOD |= 0x20 ;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
    PCON |= 0x80 ; //SMOD=1;
//    TH1 = 0xFA ;   //Baud:19200 fosc="11".0592MHz
TH1=0XF4  ;      //9600    22.1184m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TI=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 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 (TI== 0);
               TI= 0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umber) {
     unsigned char temp;
    for(;number!=0;number--)
    {
        for(temp=112;temp!=0;temp--);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RI = 0 ;
    if(n<78)

    {
    RcvBuf[n]=SBUF;
    n++;
       }
if(RcvBuf[0]==0xAA&&RcvBuf[7]==0-RcvBuf[1]-RcvBuf[2]-RcvBuf[3]-RcvBuf[4]-RcvBuf[5]-RcvBuf[6])
{  choice_d=1;
                         TR0=1;}
  ch= SBUF;
    DelayMs(5);
           read_flag= 1 ;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main ()
{init_wbzd();
init_serialcom();
while (1){
if(choice_d==1)
  {FWJFYJ();}
if (read_flag) //如果取数标志已置位,就将读到的数从串口发出
                                  {
                                 read_flag= 0 ; //取数标志清0
                                    n=0;
                                  send_char_com(ch);
  }

}
出现的问题如下:
1.在串口发送一长串数据比如77个,第77个数据为0xab
按程序我想实现调用FWJFYJ();串口调试助手应该收到的数据是0xab
但是现在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时出现收到的数据是0x?? 0xab (??代表收到的数不一定),出现0x??的情况0XAB要延时约一秒出现,而且FWJFYJ();这个程序调用不正常。
2.我如果把中断中的延时加长比如DelayMs(10);,FWJFYJ();的调用也不正常。
请高手指点下。。。。。。。。。。
!!!

网友A: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 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 (TI== 0);
               TI= 0 ;
          }
以上
既然已经使能了串口中断,此处又使用查询,为何
感觉LZ自己写程序都没有一个整体思路
还是先整一下思路吧

楼主:
这个串口发送我只是在程序出现不正常之后,我加上去测试的。。这对程序影响大吗?在没有加这个发送程序之前,FWJFYJ();的调用就不正常

网友A:
再者,串口中断居然没有清TI

楼主:
清TI?是不是说要在  read_flag= 1 ; 后加TI=0;我加了试了下,显示全是乱码,发送的数也不正常

楼主:
我在RI=0;之后加了TI=1;没有什么改善啊,还是不定时的出现收到2个数的情况,只要出现收到2个数,显示就不正常了

楼主:
如果我不在中断之中加延时的话,就会收到4个数,延时加长了,显示又不正常了

楼主:
我不调用发送的程序,显示也会不定期出现,发送了数据不显示的问题,就是FWJFYJ()这个子程序没有被调用

网友A:
如果不清TI,串口会不停的中断
总之程序乱套,现象当然乱套

楼主:
你说的清TI能具体点怎么清吗?在末尾加TI=1?

网友B:
回复试贴!~

网友A:
建议还是先去看书吧

网友C:
参照一下书吧,简单的串行通信

网友D:
LZ这个程序是既接收上位机程序
也想向上位机发送程序吗

网友E:
学习中 我也用过串口 我用gets(data_string2,5);接收串口调试助手的字符串 然后用printf("%s",data_string2);发送 发现发送一次"love " 串口却显示两个“love” 呵呵 还弄不清呢

网友F:
程序放上来,就不能现整理一下吗。

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串口通信初始设定
{
       SCON = 0x50 ;          //UART为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TMOD |= 0x20 ;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
     PCON |= 0x80 ;        //SMOD=1;
                                        //    TH1 = 0xFA ;   //Baud:19200 fosc="11".0592MHz
        TH1=0XF4  ;            //9600    22.1184m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TI=1;
//执行完这一句后,会马上进入中断函数,而你的中断函数没有让TI =0,所以就不断的中断,当然会乱码了。
}

在中断函数中清中断,再试试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TI ==1)TI =0;
      if(RI)
----------------

网友F:
while (TI== 0);
TI= 0 ;

对的

楼主:
我试了下。。运行几次就死掉了

楼主:
我把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串口通信初始设定
{TI=0;

中断里面也要有清TI的语句吗?

网友G:
靠,自己思考下!

网友G:
中断里不要用while(ti).随便看下别人的程序,参考下看看

网友H:
串口通讯的例子网上很多呢,有这时间讨论,早都抄到一个现成的了,

网友I:
可能的二种原因:一,你MCU的波特率和PC的偏差,这是异步采样的。二:你PC端调试软件加了UART结束位检测等功能。

网友J:
给个例子你自己看看。
void sys_Init ( void )
{
          SCON = 0x50;                              /* mode 1:8bit UART;enable receiver                        */
        PCON |= 0x80;                                                /* SMOD = 1; BR = Timer1 OV                                        */
          TMOD |= 0x20;                              /*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MOD &= 0x2f;                                                /* timer0 used by OS in Mode 0                                */
//         TH1   = 0xfd;                              /* F = 11.0592MHz; TH1 = 0xfd; BR =9600                */
        TH1   = 0xf3;                                                /* F = 24MHz; TH1 =0xf3; BR = 9600                        */

        IP = 0x1f;
          TR1 = 1;                                 /* timer 1 run                                                                */
          ES = 1;                                 /* enable serial port interrupt                                */

        IT0 = 1;
        IE0 = 0;                                                        /* Clear flag                                                                */

        IT1 = 1;
        IE1 = 0;                                                        /* Clear flag                                                                */

        EX1 = 1;
        EX0 = 1;

//        T2MOD = 0x00;

        RCLK = 0;
        TCLK = 0;
        EXEN2 = 0;
        C_T2 = 0;
        CP_RL2 = 0;
        TF2 = 0;
        EXF2 = 0;

        RCAP2L = 0x00;
        RCAP2H = 0xC8;

        TL2 = RCAP2L;
        TH2 = RCAP2H;

        ET2 = 1;                                                        /* Enable Timer2 in Mode 1                                        */

        WDTD = 0xe0;
        WDTC = 0x0f;

        TR2 = 1;

        return;
}

void sp_tx_sem_take ( void )
{
sp_tx_sem0:
        EA  = 0;
        if ( sp_tx_sem == SEM_FULL )
        {
                EA = 1;
                os_wait ( K_TMO, 1, 0 );
                goto sp_tx_sem0;
        }

           sp_tx_sem = SEM_FULL;
        EA = 1;
        return;
}

void sp_tx_sem_give ( void )
{
        EA = 0;
        sp_tx_sem = SEM_EMPTY;
        EA = 1;
        return;                                                                                        // OK
}

void sp_tx_start ( void )
{
        SBUF = SP_STX;
        return;
}

void sp_rx_sem_give ( void )
{
        EA = 0;
        sp_rx_sem = SEM_EMPTY;
        sp_rx_len = 0;
        EA = 1;
        return;                                                                                        // OK
}
void serial_int ( void ) interrupt 4 using 2
{
        static unsigned char rx_cnt = 0;                /* State: idle, initial state                                         */
        static unsigned char tx_cnt = 0;

        if ( TI )
        {
                if ( sp_tx_sem == SEM_FULL )
                        {
                        switch ( tx_cnt )
                        {
                        case 0x00:
                                tx_cnt ++;
                                SBUF = SP_ADDR_DVR;
                                break;
                        case 0x01:
                                tx_cnt ++;
                                SBUF = sp_tx_addr;
                                break;
                        case 0x02:
                                tx_cnt ++;
                                SBUF = sp_tx_cmd;
                                break;
                        case 0x03:
                                if ( sp_tx_len > 0 )
                                {
                                        sp_tx_len --;
                                        SBUF = sp_tx_buffer [ sp_tx_len ];
                                }
                                if ( sp_tx_len == 0 )
                                tx_cnt ++;
                                break;
                        case 0x04:
                                tx_cnt ++;
                                SBUF = SP_ETX;
                                break;
                        default:
                                tx_cnt = 0x00;
                                sp_tx_len = 0x00;
                                sp_tx_sem_give ();                                /* Transmission Complete, Release Semaphore                */
                                break;
                        }
                        TI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
                }
        }

           if ( RI )                                                                        /* Receive interrupt, clear flag RI, handled        */
        {
                if ( sp_rx_sem == SEM_EMPTY )
                {
                        switch ( rx_cnt )
                        {
                                 case 0x00 :
                                        if ( SBUF == SP_ADDR_KB )
                                                rx_cnt = 0x01;
                                        else
                                                rx_cnt = 0x00;
                                        break;
                                 case 0x01 :
                                        if ( SBUF == SP_ADDR_DVR )
                                                rx_cnt = 0x02;
                                          else
                                                rx_cnt = 0x00;
                                        break;
                                 case 0x02 :
                                        if ( SBUF == SP_STX )
                                        {
                                                rx_cnt = 0x00;
                                                   break;
                                        }
                                        sp_rx_cmd = SBUF;
                                        rx_cnt = 0x03;
                                        break;
                                 case 0x03 :
                                        if ( SBUF == SP_STX )
                                        {
                                                rx_cnt = 0x00;
                                                sp_rx_len = 0x00;
                                                   break;
                                        }
                                        if ( SBUF == SP_ETX )
                                        {
                                                rx_cnt = 0x00;
                                                sp_rx_sem = SEM_FULL;
                                                isr_send_signal ( SP_RX );
                                        }
                                        else
                                        {
                                                sp_rx_buffer [ sp_rx_len ] = SBUF;
                                                sp_rx_len ++;
                                        }
                                        break;
                                default :                                                        /* Machine state return idle state                                */
                                        rx_cnt = 0x00;
                                        sp_rx_len = 0x00;
                                         break;
                        }
                }
                RI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
        }
        return;
}

网友K:
我用S51 单片机做的程序片段如下:用的是22。1184M晶振
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串口通信初始设定
   {
    SCON = 0x50 ;   //UART为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TMOD |= 0x20 ;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
    PCON |= 0x80 ; //SMOD=1;
//    TH1 = 0xFA ;   //Baud:19200 fosc="11".0592MHz
TH1=0XF4  ;      //9600    22.1184m      // ? ??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TI=1;

       }

9600/22.1184,应该TH1=0xFD!
TH1=0XFD  ;      //9600    22.1184m

楼主:
LS的是不是算错了。

网友K:
对不起:又算了一下,下面0xF4是对的。
TH1=0XF4  ;      //9600    22.1184m    // 正确

网友F:
我把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串口通信初始设定
{TI=0;

中断里面也要有清TI的语句吗?
引用 楼主:

就按照这个改,中断中不用清零了,再试试。

因为我认为,你的中断让TI =0;
而你的send----当中,while(TI == 0);TI =0;因为中断中已经清零了,那么这里就可能死循环。

楼主:
现在改了之后是收到什么数据发什么数据,但是偶尔会出现发送一帧数据给单片机,比如有77个,但是调试助手收到的77个数据是2帧,数据都没错就是按2帧发送回来的。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L: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H1   = 0xFD;               /* TH1:  reload value for 9600 baud @ 11.0592MHz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while (1)                       /*主循环不做任何动作*/
    {
    }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Temp=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P1=Temp;                   //把值输出到P1口,用于观察
      SBUF=Temp;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网友M:
同意1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