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接着问!HT46R24驱动合泰时钟芯片HT1381问题

楼主(2010-05-31):
HT46L仿真器硬件仿真HT46R24驱动合泰时钟芯片HT1381存在的问题是读不出偶数时间。
仿真HT46R24HT1381的写入时间值和读奇数时间值是对的,而且时间是准确的,读出偶数时间要么全为0(无上拉电阻)要么全为0XFF(带上拉电阻)(连续读写和单独读写都是同样的问题)。主程序半分钟读一次时间。
AVR系列的MCU来驱动HT1381就没有这些现象。就因这个问题整个专案被拖了。各位大侠解救一下小弟吧,谢谢。
详细HT46R24驱动HT1381程序如下
#define SCLK_HT1381_OUT

(_15_0 = 0)

#define I0_HT1381_OUT
(_15_2 = 0)

#define I0_HT1381_INPUT

(_15_2 = 1)

#define RST_HT1381_OUT
(_15_4 = 0)

#define SCLK_HT1381_L
(_pb0 = 0)

#define SCLK_HT1381_H
(_pb0 = 1)

#define I0_HT1381_L

(_pb2 = 0)

#define I0_HT1381_H

(_pb2 = 1)

#define RST_HT1381_L
(_pb4 =0 )

#define RST_HT1381_H
(_pb4 =1)

#define READ_I0_HT1380
(_pb2)

void Init_hardware_HT1381(void)
{

SCLK_HT1381_OUT;

I0_HT1381_OUT;

RST_HT1381_OUT;

}

void Write_Singlebyte_HT1381(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xmtdat)
{

unsigned char i ;

i = 0;

I0_HT1381_OUT;//IO
口设置为输出

RST_HT1381_L;//
复位引脚为低电平所有数据传送终止

_nop();

_nop();

SCLK_HT1381_L;//
清时钟总线

_nop();

_nop();

RST_HT1381_H;//
复位引脚为高电平逻辑控制有效

_nop();

_nop();

//---------Write command----------------

for (i=8;i>0;i--)

{

if ((command&0x01)==1)

{

I0_HT1381_H;

}

{

I0_HT1381_L;

}

_nop();

SCLK_HT1381_H;//
时钟上升沿发送数据有效

_nop();

_nop();

SCLK_HT1381_L;

command>>=1;

}

//--------Write data-------------------

for (i=8;i>0;i--)

{

if ((xmtdat&0x01)==1)

{

I0_HT1381_H;

}

{

I0_HT1381_L;

}

_nop();

SCLK_HT1381_H;//
时钟上升沿发送数据有效

_nop();

_nop();

SCLK_HT1381_L;

xmtdat>>=1;

}

_nop();

RST_HT1381_L;//
复位引脚为低电平所有数据传送终止

}

short int Read_Singlebyte_HT1381(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int data ;

i = 0;

data = 0;

I0_HT1381_OUT;//IO
口为输出状态

_nop();

_nop();

_nop();

RST_HT1381_L;//
复位引脚为低电平所有数据传送终止

_nop();

_nop();

SCLK_HT1381_L;//
清时钟总线

_nop();

RST_HT1381_H;//
复位引脚为高电平逻辑控制有效

_nop();

_nop();

//---------Write command----------------

for (i=8;i>0;i--)

{

if ((command&0x01)==0x01)

{

I0_HT1381_H;

}

{

I0_HT1381_L;

}

_nop();

SCLK_HT1381_H;//
时钟上升沿发送数据有效

_nop();

_nop();

SCLK_HT1381_L;

command>>=1;

}

//---------Read Singlebyte----------------

_nop();

I0_HT1381_INPUT;//IO
口为输入状态

for(i=8;i>0;i--)

{

data>>=1;

SCLK_HT1381_H;//时钟总线置高

if(READ_I0_HT1380==0)

{

data = (data&0x7f);

}

{

data = (data|0x80);

}

_nop();

_nop();

SCLK_HT1381_L;//
时钟下降沿接收数据有效

_nop();

_nop();

}

RST_HT1381_L;//
复位引脚为低电平所有数据传送终止

_nop();

_nop();

_nop();

return data;

}

void init_ht1381(void)
{

Init_hardware_HT1381();

Write_Singlebyte_HT1381(0x8e,0);

Write_Singlebyte_HT1381(0x80,0);

}

网友A:
好长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