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音响功放的电阻电容都用插件式的?

楼主(2010-05-31):
有个一直不解的问题,为什么音响功放的电阻电容都用插件式的?初步想可能是插件元件的允许耗散功率比贴片元件的要大一些。但是,2512的贴片电阻也可以达到1W啊。难道是插件元件做出来的功放音质比较好?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同样品质的话贴片的应该贵点。
功率器件的话,贴片体积小,耗散差,并不是功率不够。

网友B:
温漂等性能应该好一些,精度比贴片容易做得高

网友C:
还有是加工的成本的考虑,贴片和插件混合的电路,加工工序复杂。

网友D:
还有是加工的成本的考虑,贴片和插件混合的电路,加工工序复杂。
=========================================
正解。

网友E:
支持5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