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启用usb后的最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0-05-31):
usb工作时系统时钟至少要配置为48MHz, 那是不是说cpu正常运行时功耗在12mA左右? 这个电流对我的应用太大了,我不需要太快的系统时钟,8MHz就足够了,可不可能在降低功耗,特向大家请教! 要不然就只能外接CP2101的usb接口ic了.

网友A:
USB工作时系统时钟必须要配置为48MHz,至于此时芯片的功耗,你需要查看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

楼主:
我记得36mA@72MHz, 大概0.5mA/MIPS, 48MHz大约就是12mA?
我想usb是否可以工作在间隙状态?需要用usb时提升主频到48MHz,发送完数据后挂起usb口,然后降低cpu主频为8MHz,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我的应用是1秒钟向PC发一条数据)?

网友A:
我记得36mA@72MHz, 大概0.5mA/MIPS, 48MHz大约就是12mA?
我想usb是否可以工作在间隙状态?需要用usb时提升主频到48MHz,发送完数据后挂起usb口,然后降低cpu主频为8MHz,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我的应用是1秒钟向PC发一 ...
引用 楼主:

不可以这样用。

楼主:
从手册写的看,好像可以呀。请教香主你的具体看法!

网友B:
挂起后,USB总线上就没有STM32这个USB设备了。
所以,这取决于应用是否允许这种工作模式。

网友C:
可以试一下,一般不会这样用

网友A:
按照USB的协议,5楼说的挂起操作只能在主机要求的情况下,才能进入挂起状态;作为从机,STM32不能主动进入挂起状态。

网友D(2021-11-04):
引用 网友A:
按照USB的协议,5楼说的挂起操作只能在主机要求的情况下,才能进入挂起状态;作为从机,STM32不能主动进入 ...

我的功能和楼主的类似,但是使用MCU内部温度传感器检测环境温度,为降低MCU自身发热对MCU内部温度传感器的影响,需要在while(1)中,调用WFI进入sleep. 发现USB无法连接到电脑了。
请教一下,是还需要额外配置其它地方吗?

网友A(点评):
你进入sleep了,系统时钟都停了,USB也不工作了,连接不上电脑正常啊。唤醒后你再运行配置并做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