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样的LCD模块?

楼主(2010-05-31):
管脚如下:
L-
L+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E
R/W
A0
VO
VDD
VSS

LCD点数:122*32
网上搜到的资料和这都对不上?

网友A:
一般都是这样的

楼主:
搜到的资料是这样的:

改如何使用?

网友A:
关键是要知道是什么主控芯片
因为芯片是不兼容的,虽然接口是一样的

楼主:
主控芯片要怎么才能知道?
LCD模块的型号是:YJ12232HZ1

网友B:
这应该就是那种“左、右屏”控制的

像这种液晶还是有很多的
LZ可以在网上搜这个液晶的型号,再搜出是哪个公司做的,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网友C:
源头:你屏怎么来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子市场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不到对应的型号...

网友D:
买屏的时候一般会和卖的人要个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