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的API函数问题?

楼主(2010-05-31):
IntInEpt->XferData(inBuf, length, NULL)这个函数是不是要返回一个值啊?

网友A:
对于XferData()一般在传送或接收完成都会Return一个值。建议看看CyAPI手册。

楼主:
我这里倒是有一个CYAPI的手册,好像比较简单,楼上的有没有这个CyApi手册,我看一下你的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A:
文档里面写着2010年,应该是最新的吧。

网友B:
10肯定是最新的啦

楼主:
小工程师真是太厚道了,感谢感谢!

楼主:
看了一下,都差不多,不过好像比我的那个多了20页,内容差不多,不知道多在哪里!

网友C:
慢慢对比一下就行了

网友D:
对,顺便再学习一遍

楼主:
终于找到答案了,是要返回一个读数据是否成功的标志。原函数如下:
bool CCyUSBEndPoint::XferData(PCHAR buf,LONG &len, PUCHAR pktInfos = NULL)

网友E:
下面这个贴子很多CY7C68013A的资料、代码等,可以看看
【USB资料大集合】偶搜集的 大量驱动源码 CY7C68013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1941

网友F:
楼上的感觉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