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利用4、 利用EZ-Control Panel来进行调试固件程序的文档?

楼主(2010-05-31):
2、求利用EZ-Control Panel来进行调试固件程序的说明文档?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有,帮LZ顶一个吧

网友B:
目录C:\Cypress\USB\doc\General下有个CyConsole.pdf文档,是讲怎么用EZ-Control Panel的。

网友C:
什么4、2、的?

楼主:
谢谢小工程师!
及时雨啊!

网友D:
什么4、2、的?
引用 网友C:

就是,4、2什么意思?嗬嗬。我估计是楼主自己设计需求文档的,直接拷过来了,对吗?

楼主:
对,最近找到了一个,与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比较简单,如果正常识别的话,在那个BULK transport中选择所要使用的ENDPOINT,然后点击这个bulk trans按钮,就可以读或者发送数据了。
若是使用用户自定义命令,则在vendor Req后边输入指令的值,然后点击Vendor Req按钮即可发送用户自定义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