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上位机界面编辑框连续显示文字?

楼主(2010-05-31):
如题,求用VC实现界面编辑框连续显示文字的方法,最好有步骤和源代码,还请各位高手教我啊!

网友A:
楼主对68013的研究很多啊

楼主:
没有,刚刚开始研究,要是研究多的话,就不会问你问题了!

楼主:
就该不断地回答问题,传道授业解惑也!

网友B:
关于如何连续显示多行的方法,应该有很多啊,上网搜一下,或者安一个VC助手,挺有用的!

楼主:
找到方法了,用UpdateData()函数。

网友C:
具体怎么用?详细说说

网友D:
下面这个贴子很多CY7C68013A的资料、代码等,可以看看
【USB资料大集合】偶搜集的 大量驱动源码 CY7C68013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1941

网友D:
这个问题应该到C++的板块,和Cypress这块不相干啊,呵呵,UpdateData就是用来更新窗口/从窗口获取数据,看下MSDN就知道了

网友E:
知识无国界

网友F:
对,解决问题就行了

网友G:
9楼的广告怎么到处都是!

网友H:
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