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tents missmatch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0-05-31):
Build target 'STM3210EProgram' assembling cortexm3_macro.s... assembling stm32f10x_vector.s... compiling spi_flash.c... compiling stm32f10x_bkp.c... compiling stm32f10x_flash.c... compiling stm32f10x_fsmc.c... compiling stm32f10x_gpio.c... compiling stm32f10x_lib.c... compiling stm32f10x_nvic.c... compiling stm32f10x_pwr.c... compiling stm32f10x_rcc.c... compiling stm32f10x_spi.c... compiling stm32f10x_systick.c... compiling stm32f10x_usart.c... compiling stm32f10x_exti.c... compiling stm32f10x_rtc.c... compiling lcd.c... compiling colour_lcd.c... compiling four_led.c... compiling seven_segment_led_nixietube.c... compiling stm32f10x_nvic_use.c... compiling stm32f10x_rcc_use.c... compiling stm32f10x_systick_use.c... compiling stm32f10x_usart_use.c... compiling stm32f10x_exti_use.c... compiling stm32f10x_rtc_use.c... compiling lg128643_lcd.c...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stm32f10x_it.c... compiling stm32f10x_tim.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8798 RO-data=358 RW-data=1120 ZI-data=10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Run_In_Flash\STM3210EProgram.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Load "..\\Run_In_Flash\\STM3210EProgram.AXF" VTarget = 3.261V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Info: TPIU fitted. Info: ETM fitted.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Info: TPIU fitted. Info: ETM fitted.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DLL version V4.03r, compiled Mar 9 2009 18:04:21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an 10 2010 16:32:01 Hardware: V8.00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2048 Watchpoints: 0 Found 2 JTAG devices, Total IRLen = 9: Id of device #0: 0x3BA00477 Id of device #1: 0x06414041 Cortex-M3 identified. JTAG speed: 5 kHz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Info: TPIU fitted. Info: ETM fitted.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Info: TPIU fitted. Info: ETM fitted.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JTAG speed: 2000 kHz Full Chip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0H (Flash=FFH Required=6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1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3H (Flash=FF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4H (Flash=FFH Required=C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5H (Flash=F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7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8H (Flash=FFH Required=D9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9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CH (Flash=FFH Required=DB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D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0H (Flash=FFH Required=D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1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4H (Flash=FFH Required=E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5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7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8H (Flash=FFH Required=E7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9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C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D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F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0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1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3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4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5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7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8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9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B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CH (Flash=FFH Required=ED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D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0H (Flash=FFH Required=EB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1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4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5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7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8H (Flash=FFH Required=E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9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CH (Flash=FFH Required=F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D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0H (Flash=FFH Required=F9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1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4H (Flash=FFH Required=FB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5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7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8H (Flash=FFH Required=FD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9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DH (Flash=FF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0H (Flash=FFH Required=4B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1H (Flash=FFH Required=2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4H (Flash=FFH Required=4D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5H (Flash=FFH Required=2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7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8H (Flash=FFH Required=4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9H (Flash=FFH Required=2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CH (Flash=FFH Required=5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DH (Flash=FFH Required=2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60H (Flash=FFH Required=5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61H (Flash=FFH Required=2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6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6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64H (Flash=FFH Required=55H) ! 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

-------------------------------------------------------------------------
请问,为什么下载显示Full Chip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的情况下,
后面怎么多了那么多的Contents missmatch?

网友A:
某些情况下会发生上面描述的错误,比如当用了错误的Flash loader,但LZ似乎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1)还有,下载到Flash后,程序也有部分能在硬件上正常运行。
就是说这个错误会不会影响到程序的正常运行呢?
-----------------------------------------------------
(2)有没可能,是JTAG接口的抗干扰问题引起的呢?

楼主: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对比FLASH的地址设置,
比如Flash start(0x08000000) size(0x00080000)改为
    Flash start(0x08001000) size(0x00080000),下载完后,有一样的错误,
之后再改回Flash start(0x08000000) size(0x00080000)之后,再下载,
就会出现
Full Chip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这样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对比FLASH的地址设置,
比如Flash start(0x08000000) size(0x00080000)改为
    Flash start(0x08001000) size(0x00080000),下载完后,有一样的错误,
之后再改回Flash start(0x08000000) size(0 ...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前面1次的代码运行起来后,干扰了本次代码的下载。

1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更改boot的设置为SRAM启动,然后下载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前面1次的代码运行起来后,干扰了本次代码的下载。

1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更改boot的设置为SRAM启动,然后下载代码就可以了。 ...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倒是可行,但是如果是已经贴片好的产品,改启动方式,还得焊接来,焊接去。

但是别人的产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开发板上同样可以运行的程序,可以多次下载,而无需其他操作。
不知道是我的硬件的问题,还是工程文件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而不是硬件问题。
从程序设计上,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比如,芯片复位运行后可以等待2、3秒钟再开始正常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