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PB口功能复用

楼主(2010-05-31):
用PB口控制按键,但是由于PB口有第二功能,始终是控制不了,求助怎么把第二功能关了啊?比如,PB7。多谢多谢了!

网友A:
对B口第二功能的相关寄存器不做初始化(一般默认),只定义方向就OK

楼主:
原来这样就可以了那

网友B:
2楼已经回答了,其实弄个芯片一试就全明白了!!!

网友C:
一言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