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贴片单片机的所有地都必须接地吗?

楼主(2010-05-31):
贴片单片机的所有地都必须接地吗?当然还有电源!

网友A:
用万用表量,是相互通的应该不需,但我一般统统接

网友B:
接吧,以防万一

网友C:
还是这么做稳妥

网友D:
接,否则可靠性大幅下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尽量接......

网友F:
接!人家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分散噪声减小分布电感罢了。

网友G:
都应该接上,这都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