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

楼主(2010-05-31):
用到74LS123,内部是两个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有不有其它型号是单个的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我只需要一个就够了,16脚IC有点大。。。

网友A:
有是有,比如555,但性价比方面还是用74系列较佳,而且应该用74HC123而非LS123。

网友B:
楼主想节省一些电路板面积。但除了芯片,芯片的外围元件也占电路板面积。若是芯片的外围元件多一个两个,很可能占用的电路板面积不能减少,反而要增加,这一点一定要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