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两个USB接口并联时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两个USB并接在一起,其中一个接口连接线有3米长(用的是USB电缆线),另一个接口在相机上。在测试时接3米长线的接口没有问题,但是在相机上的接口无法读到电脑。请教大家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些问题?
如下图:

楼主:
上图有误,J1的第2脚应该接DM.

网友A:
没看明白……不过USB口是不能直接并联的,得用HUB扩展

网友B:
没看明白。。。两个USB并联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说大家只看不说,原来是没有看明白。其实就是两个USB直接并联用。只是其中一个要用3米的USB线接到别的地方,另一个就在主板上。有没有最低成本的方法?

网友B:
加个HUB芯片,相当的便宜的吧,不知道是什么就去市场上买个HUB回来拆掉
一个HUB也就10块钱,自己做就相当便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yytdragon,找了些相关的资料看了下,没有我想要的,都是一拖四的,我只要一拖二就可以的,还有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的?
下面是我找的关于HUB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