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3.3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请问:我使用的是TMS320F2812,在CCS3.3进行软仿真调试系统定时器及AD等功能的时候,死活进入不到中断。后来通过调试器
连接到2812,没有任何改动就能进入到中断了。请问CCS3.3是不能进行软仿真中断功能还是需要进行相应的CCS设置?

网友A:
应该需要吧,TI有个用于软件仿真的例程,你可以去官方网站上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