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soc不能单步调试

楼主(2010-05-31):
为什么psoc不能单步调试?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这么问?
据我所知是可以的, PSoC1用CY3215, PSoC3 用Miniprog3

网友B:
真的不行吗,还没试过这个功能

网友C:
也是,楼主为啥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D:
LZ 怎么问问题 只说一半呢............

网友E:
什么思路?

网友F:
用ICE-CUBE套件可以让designer4.3单步调试

网友G(2010-08-27):
不会吧?!可以单步的。你是指C语言,还是汇编。

网友H(2010-10-03):
我的也不能,调试部分菜单都是灰色的,可能是PSOC不支持软件仿真调试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H:
要连上ICE-CUBE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