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容易坏的原因

楼主(2010-05-31):
PIC,c系列的单片机,为什么容易坏?刚贴完片就坏了,就是说出厂前就坏了。我经验还不足,所以希望大家有碰到过的经验交流一下!

网友A:
注意焊接温度、是否为翻新货,另外,如果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通电后也许会摧毁MCU,可以做试验确定:取同一批样本,随机采样且数量要够多,然后用编程器或搭建一个测试电路确定芯片是否完好,如均完好,不要贴片,放在无焊锡的电路板或其它耐温容器上以同样焊接曲线直接过焊炉,然后再测试就知道了。这个叫做“排除法”,但只要焊炉温度曲线设置合理,焊接过程出问题的概率可以说就是0,甚至也许芯片根本就没坏,而是电路设计问题或虚焊所致,而翻新芯片也有蛛丝马迹可以识别。

楼主:
注意焊接温度、是否为翻新货,另外,如果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通电后也许会摧毁MCU,可以做试验确定:取同一批样本,随机采样且数量要够多,然后用编程器或搭建一个测试电路确定芯片是否完好,如均完好,不要贴片, ...
引用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