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请问如何测量脉冲直流电流

楼主(2010-05-31):
请问钳形表测的脉冲直流电流的值准不准确,我用单片机检测的值和钳形表测的值不一样,直流时两个测的值是一样的。。在网上也看到说不通波形的有效值计算是不一样的。钳形表测的脉冲直流电流值是我单片机测的值除以(根号2)。钳形表似乎是按交流正弦波乡有效值来处理的。我怀疑钳形表测的也不对,请指点。。。

网友A:
没用过钳形表,不过一般的数字表都是测量的真有效值。

网友B:
用示波器测。
再算,比较可靠。

网友C:
这与你使用的钳形表是何种类型有关。
一般钳形表不能用于测量脉冲直流。
楼主用单片机测量出来的,是按照测得的峰值和占空比计算的有效值?

楼主:
我是采样求的平均值,按照测得的峰值和占空比计算的有效值应该是最准的。我的脉冲占空比是不断改变的,这样测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吧。请问有可以测脉冲直流的钳形表吗?

网友C:
5楼:
“按照测得的峰值和占空比计算的有效值应该是最准的”
未必。你需要平均值,那就应该按照平均值确定你的算法,需要有效值,就应该按照有效值确定算法。平均值和有效值,无所谓哪个准哪个不准。

楼主:
直流的有效值和平均值应该是一样的吧。。我是通过霍尔传感器测的,再有单片机处理显示的,我是采样传感器的电压求的电流平均值和电流实际值之间误差会不会很大,必须要根据测得的峰值和占空比来计算吗?现在我没办法知道实际电流值是多少。(心里没底)

网友C:
7楼:
纯直流(一点变化也没有)平均值和有效值是一样的,但脉冲直流的平均值和有效值却不一样。而且,占空比越小,平均值和有效值之间的差别越大。
看来,楼主还没有搞清楚这一点,否则也不会说“我是采样传感器的电压求的电流平均值和电流实际值之间误差会不会很大”“现在我没办法知道实际电流值是多少”。你要的“电流实际值”,是实际的平均值,还是实际的有效值?

楼主:
谢谢老师,是不清楚平均值和有效值的,只接触过交流的有效值和平均值,没有接触过脉冲直流的平均值和有效值这个概念。所以很没底。

网友C:
9楼:
交流电压电流的有效值和平均值以及峰值,正弦和非完全正弦也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能说交流的峰值就是有效值的1.414倍,此关系只有纯正弦交流才成立,含谐波就不成立。

楼主:
谢谢,我知道怎么算平均值和有效值了。
那钳形表(打在直流档)测的脉冲直流是有效值还是平均值。还是说测的本身就是错的。

网友A:
我觉得测得应该是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