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10-05-31):
AVR的IAP编程时大致有三步: 一是页擦除,指定页地址就可以了
                                     二是从RAM中读一页到flash的缓冲页中
                                     三是从flash缓冲页一次性页写到目标页中
第二步的缓冲页,一直没搞明白,是MCU自动设定的?看了好几个参考程序都是直接赋值Z寄存器低八位,高八位为零.

Z寄存器到PC的fash地址对应,MEGA64的datasheet上表达是不是有点不妥,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就通过第二步直接写到目标页中,不更快?

用ICCAVR写bootloader,AVR的32个通用寄存器地址定义在哪?象Z寄存器,没找到定义的地方,对汇编不熟

Thank everyone  very much:D

网友A:
AVR的32个通用寄存器地址定义可以看资料

网友A:
AVR通用寄存器:每个寄存器都有一个数据内存地址,将他们直接映射到用户数据空间的头32个地址。虽然寄存器文件的物理实现不是SRAM,这种内存组织方式在访问寄存器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因为X、Y、Z寄存器可以设置为指向任意寄存器的指针。

网友B:
建议先看看AVR的指令与汇编系统

网友C:
回复 楼主:
SRAM搬到页缓冲得一个一个字节的搬,其地址由Z指针指示的.而从页缓冲搬入FLASH是整页搬的,FLASH页的起址也由Z指针指示的.我建议你看看汇编的BOOT例程就明白了.

楼主:
从SRAM到flash 的缓冲,这个缓冲页地址是MCU自动分配的?不用去管它在哪?
关于寄存器的问题我问的不是很明白。。。自己慢慢琢磨吧,知道32个通用寄存器映射到sram的底地址
其实我想知道汇编代码和编译器之间的一些东西

网友D(2011-11-01):
楼主的意思似乎是在C环境里直接用像这样的表达式:Z=0x00;X=R1;
只不过不知道Z、X、R1如何定义,我也在找这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