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坐标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5-31):
typedef struct
{
    int x;
    int y;
}PosStruct;
……
在函数里:
PosStruct pos;
pos.x = ReadX();//读取x坐标,保存到结构体里
pos.y = ReadY();//读取y坐标,保存到结构体里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现在是一个红外线式触摸屏,通过手指就会挡住经过该位置的横竖两条红外线,因而可以判断出触摸点在屏幕的位置。
那请问下,我要如何进行这个的采样呢?麻烦你了  我刚接触这个 不太懂

楼主:
也就是,如何降这一个矩阵,通过二维坐标系来表示?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方案?直接研读厂家的demo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自己动手焊接的,但是程序要自己写。请问应该怎么进行采样呢?

网友A:
自己DIY的,你好歹得先把原理图发上来啊(还要整理得好看一点),不然无从下手的,毕竟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通用的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射管

主面板

接收管

楼主:
PA、PB口是输入,来读取接收管的状态,PC是控制口,用来控制发射管。总共发射管和接受关各64个,分布在X、Y轴上各32个。请问下要如何采样?

网友A:
看样子你是采用类似“行列扫描键盘”的方式……
直接搜索“行列扫描键盘 C51”即可
但你的驱动电路思路是8个输出口,每个同时控制8个发射管,加起来有64个发射管……不知这样做有什么特殊目的没有?

网友A:
接收管也是,看不懂并联有什么目的,估计你要讲解一下布局了,例如画一个平面图,把每个发射管、接收管的位置都标出来。

网友B:
好有艺术的.s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的PC的每一个口控制8根发射管,例如PC0对应X0、X8、X16、X24、Y0、Y8、Y16、Y24。键盘扫描的原理我是知道的,我刚做了这个。只是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读取这些二极管的坐标,就是怎么确定我手指所在的坐标准确位置。

网友A:
按键的位置你该知道吧……假设是4x4行列键盘,按键间隔是1cm
那么键值0可能表示坐标(0,0),键值1坐标是(0,0*1)=(0,1)……
键值15表示坐标(3*1,3*1)=(3,3)

坐标跟你的发射管、接收管排列方式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我知道。那这样下去的话,我按下0,NUM变量就赋予0。对于这个32*32的触摸屏,那岂不是有32*32个值?

网友A:
那当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延时0.38 ms采第一次样品数据,以后隔40us采样一次,共采样3次。其中相同的2次样品数据作为本次采样数据;将确定的采样数据串行发送。
那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A:
你这个本质上就是一个行列扫描键盘,只不过人家的是按下去的时候“短路”,你的是手指按下去把光遮断。所以直接搜一份行列键盘代码改改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有些地方不懂,想继续请教一下,能加下QQ么?我的是5046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