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l137: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楼主(2010-05-31):
omapl137开发板: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各位朋友,我在用seed-dec137开发板,前段时间已经将内核tftp下载到开发板了,写到nand flash,boot都正常。
前几天一位同事做根文件系统,导致故障,情况如下:
Target# tftp 0xc0700000 uImage
Target# nand write 0xc0700000 0x100000 0x200000
Target# setenv bootcmd 'nand read 0xc0700000 0x100000 0x200000;   bootm 0xc0700000'
Target# setenv autostart yes
Target# saveenv
Target# boot ↙
显示如下: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100000, size 0x200000
2097152 byte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c07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18_pro500-da830_omapl1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721744 Bytes =  1.6 MB
   Load Address: c0008000
   Entry Point:  c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Bad Data CRC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如果不写到nand flash,tftp到RAM后直接boot,则可以启动。

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5-11-10):
flash 写之前需要擦除的。你是因为没有擦除原来的数据,使得内核读取到的数据检验错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