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TP类型的MCU若没有用过!开始用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0-05-31):
(无正文)

网友A:
只有一次机会,不能涂改,想好了才下笔(批量写程序)

网友B:
OTP类型MCU的开发,得准备一套仿真系统(注意,是真仿的那种)。

楼主:
谢谢!
请问这个仿真系统贵吗?

网友C:
OTP的仿真还是有必要的,如果容量大于实际程序的2倍的话,可以实现多于一次的编程
另外如果基础比较好,经验比较丰富的话,可以不用硬件仿真,软件仿真加直接片上运行也花费不大,但是繁琐点

网友B:
具体价格要看具体MCU类型,这可以向具体供应商寻价。

楼主:
谢谢!哈哈!等下去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