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使用sprintf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我现在使用STM32F103VC跑UCOS,在使用sprintf打印float类型时候,不管是何值最后都是0.0。我上网查以下,有人说将任务堆栈8字节对齐就可以了。但是我试了没有效果。我使用的是uVision4。我不知道是否是我设置错误。
在MDK中是如何设置8字节对齐?或是其他原因?

楼主:
使用 __attribute__((aligned));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在IAR下也碰到过此情况..  解决的方法是将编译器printf的格式更改为full.
考虑到嵌入式软件的大小和时间问题,库里所带的scanf,printf等函数有几种版本可选..不知道uVersion是否有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