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里的蜂鸣器驱动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2010-05-31):
(无正文)

网友A:
普通蜂鸣器接个5V就工作了,内部自带振荡电路的。
你的这个应该是扬声器(喇叭)。改电路吧

网友:
蜂鸣器分有两种:一种是无源蜂鸣器,是随着输入信号变化而产生变化的声音,另一种是有源蜂鸣器,输入额定电压产生一定的声音。楼主的图不完整,不知如何判断

网友B:
这不是周立功1138开发板上的蜂鸣器电路吗?

网友C:
这应该是无源蜂鸣器!

网友C:
P2.6输出方波,驱动蜂鸣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个复用电路吧,即可输出驱支蜂鸣器,也可作输入用,那个电阻可能是个NT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