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的耐电压问题

楼主(2010-05-31):
各位大侠,对于各种材质的电阻都有耐电压参数,而且因材质、功率不同而不同,我想问一下:
1、如果实际应用中超过了电阻的耐电压会怎么样?发热会急剧增加吗?
2、一般选取电阻的额定功率为计算值的几倍?
感谢回复者

网友A:
使用时施加的电压超过电阻允许电压值,电阻内部可能产生火花,对薄膜电阻可能在薄膜上烧毁一小块,使电阻值变大甚至断路。
通常情况降额到1/2,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电阻功率的选择应该考虑散热条件,散热条件较差时降额多一些。

楼主:
感谢maychang老师!

网友B:
感觉每次maychang的回答,都很精辟

网友C:
对于电阻给的一般是功率值吧!只要不超过给的最大功率值就成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得有愈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每次都很期待maychang老师的回复啊,不错的前辈!!

网友D:
对于电阻给的一般是功率值吧!只要不超过给的最大功率值就成了啊
引用 网友C:

不但要看功率,还要看耐压,maychang老师说的很清楚啊

楼主:
对于电阻的耐电压是指的是交流有效值还是峰值电压?
元件极限电压、最高过负荷电压、耐电压参数有啥区别呢
以1w金属玻璃釉膜电阻为例:
元件极限值  DC7000v/AC5000v
最高过负荷电压  DC7000v/ac5000v
耐压值    1000v

楼主:
有谁知道用耐压测试仪如何测量电阻的耐压值?漏电流如何设置?

网友E:
电阻的手册一般会给出耐压值,要留裕量,用耐压仪测不击穿不代表可长期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买电阻很少给手册的。呵呵
不过你说的很有道理。用耐压仪测不一定牢靠。

网友F(2010-07-02):
当你拿到一个电阻时,只知道阻值和功率,可以用过欧姆定律算出电阻的最大耐压值。

网友G:
超过电阻的耐压,电阻就被击穿了。
普通的1/8碳膜一般是200V的

网友H:
这个电阻的尺寸和耐压大小有关系的!
长度:
2cm  3W
1.5cm  2w
1cm  1w
5mm  1/4w
3mm   1/8w
这个是直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么说我觉得有点欠妥当吧,我觉得耐压值主要跟材质有关系吧。
假设1/4w  100ohm的电阻根据您的计算耐压值才5v,不大可能吧。
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