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生成库的疑问?

楼主(2010-05-31):
我建了一个工程,输出文件类型是.lib,是编译之后目标文件的archive,成功编译生成该库的时间大概是3小时。

但是我现在要修改这个库的源文件,对里面的算法进行测试,请问我如果只是修改了里面一个或两个源文件的代码,需要重新编译整个库的源文件吗?

如果是,则编译时间很长,浪费时间。

请问,有比较简单的不耗时的编译方法吗?

网友A:
条件编译就可以了
3个小时……猜测肯定是用了ucos的那种编码风格,所有源文件都#include "includes.h",导致任何头文件做了任何一点改动都要重新编译所有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条件编译只是让编译器避免函数或类重复声明而已,与我的问题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的程序里面是用了条件编译的。

现在问题是,我修改了源文件,现在和源文件有包含关系的头文件和源文件(未修改的)都要重新编译,这就降低了编译器的效率。

网友A:
那是你的架构做得不好,你随便下载一个ucos的代码看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这是没有办法的
只有多花点力气,仅包含与自己相关的头文件,例如:
你有fun1.c,fun2.c,fun3.c……其中fun1.c只调用了fun3.c里的函数,那么fun1.c里include “fun3.h”就行了,不要在包含其它东东

网友B:
能把你的项目大概介绍一下吗,有多少个文件,竟然要编译3小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问题确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