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控制的死区时间无法理解,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31):
有资料是这么说的
220V交流电压经过由D1~D4和电解电容C1组成的桥式整流和阻容滤波电路后成为给IPM供电的直流电压,六个开关管按照一定规律通断,分别在U、V、W三相输出一系列的矩形信号,通过调整矩形波的频率与占空比达到调节输出电压频率和幅度的目的,即现在应用最广泛的PWM(PULSE WIDTH MODULATE 脉冲宽度调制)控制技术,PWM控制技术从控制思想上可以分成四类:等脉宽PWM法、正弦波PWM法、磁链追踪PWM法和电流追踪型PWM法。不管采用何种控制方式,都必须注意U、V、W任意一相上下两个桥臂不能同时导通,否则直流电源将在IPM内部形成短路,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了避免电源元件的切换反应不及时可能造成的短路,一定要在控制信号之间设定互锁时间,这个时间又叫换流时间,或者叫死区时间。

网友A:
驱动管关闭需要一定的时间。
死区就是为了让驱动管完全关闭。

楼主:
不能理解的是,无刷电机的控制导通次序是 15  16  62  24  43  35   (数字代表管子位置)
那么 比如15 导通的时候,接下来是5关断,6导通,然后是1关断,2导通,这样分析下去
如何会存在14导通的状态呢?
其他管子导通情况也一样,那为什么还要设置死区时间呢,到底我错在哪里?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反转呢?特别是正反切换的时候.
还有就是可能造成前一个没关断,后一个就导通,造成2相同时导通

网友B:
开关管关断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防止同臂的两管同时导通,短路电源。

楼主:
按照我3楼的分析  不管是正转还是反转 都不存在同时导通的情况啊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不明白 到底它什么时候会存在同时导通的情况
比如 15 之后是16  关断5,马上开6  就算5没关断又怎么样呢  又不是同一桥臂,
而同一桥臂要导通,中间总是隔了一个管子的导通时间,怎么也不会来不及了吧
除非要求电机转速非常快,但那种情况很少啊。
反转也一样啊  比如16之后,是15,6关断 5开启,就算6没关断又怎么样? 也没关系吧。

楼主:
春天睡觉好啊  大虾们都睡着了吗

网友C:
要是是15后是24能,你看管子没完全关断就打开24是什么效果,四个管子全部是开的

网友D:
上下两管是互补的关系,上管导通,下管就一定要截止。但是开关不是理想的,总有时间延时,所以就要设置一个死区时间,让两个管子都截止。

楼主:
9楼等于没说,前面已经说过了
8楼说的情况不存在,导通一般是按我的次序来的,这是无刷电机管子导通次序比较常见的。
除非单片机跑乱了,才会乱导通,但是真跑乱了的话,就算有死区也照样烧了。

网友A:
你按15  16  62  24  43  35 来导通,如果不加死区,就存在5没有关断时,16就导通,某个时刻,1,5,6全导通.

楼主:
11楼的解释 不存在上下桥臂同时导通的情况   就算1 5  6 全导通又如何?
始终没有解释到正题。

楼主:
看了很多论文,好象说是在上下桥臂需要互补导通的时候才会加入死区
这时候是会产生上下桥同时导通的情况,因为是互补的,上面的管子关的时候,下面的管子如果立刻导通,那么如果不插入死区时间,
便会由于上管子没有完全关断而产生上下桥同时导通的状态。
但是问题又来了,
本人如何都不能理解上下桥臂互补导通的状态是如何工作的。
比如:如果 14   25    都是互补导通的PWM 信号驱动
那么如果开始是15 导通,那么15 PWM关断的时候,24不是要导通了?
那么通过电机的相线电流方向相反,产生的力矩也相反,电机又如何转起来?
是不是我对互补导通的理解是错误的?大虾们 救命啊  我要疯掉了!
这问题纠缠着我都不能睡觉了!

楼主:
如果上面的结论成立,那么是不是说,独立的PWM输入基本就不需要
加什么死区时间。只是需要互补导通的时候才需要那么做。?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都没做过这一块吗?

楼主:
怎么感觉最近21IC的人气少了很多啊 问题都没什么人来讨论了。

楼主:
还没搞清楚这个问题啊 不能沉下去啊!我顶!

网友E:
呵呵,这个电路是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或三相饲服电机的

其输出电流控制为相位差为120°三相交流,所以你的控制逻辑不成例。尤其是三相饲服驱动,当电机定位在N*60°左右位置的时候上下管有可能交替导通。

这种帖子发到功控论坛比较合适

网友F:
死区时间是用在同一桥臂PWM互补输出的情况下。同步整流的资料,你可以看看

网友G:
楼主您好!  三相无刷电机控制是不需要死区时间的,不存在上下桥给互补信号的问题,只有FOC方式才会加入死区!

楼主:
FOC方式啊  磁场定向控制,查了下资料 不太明白。 我再去努力看资料吧 谢谢楼上提供点思路

网友H:
19楼20楼说得正确
在同步续流的时候,上下管是互补导通的,需要死区时间,
如果不需要同步续流,则不用考虑死区时间问题。

网友I:
哦呵呵,谢谢大家,我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看明白楼主在说什么。。。。。。但是我要做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看来也不需要死区时间了。啊哈哈哈哈哈。好现在返回头去看看楼主到底在说什么。

网友J:
搂主所说的这种只是一般性的120度的控制方式,切换的时候不用考虑死区时间
除非用同步整流的时候才需要考虑死区时间
而在180度控制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死区时间了,就比如楼主之前说的SPWM,SVPWM等
这个时候三相的管子都在不断作PWM,需要考虑上下管的直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