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过来:奇特的SPI接口程序

楼主(2010-05-31):
高手看过来:奇特的SPI接口程序
由于项目的需要现在要用模拟的SPI口向一个屏的寄存器
内写命令和数据,而数据寄存器有5位的,7位和8位,而
屏要求SPI程序一次必须写入8位数据,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写入5位和7位寄存器的数据后再读出发现高4位的数据丢
失,而写入8位寄存器的数据读出却正确,特向高手请教
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既然屏要求一次写8位,那就按照8位来写。高位补0即可,
一般屏的SPI时序都是要求高位先发送,低位后发送。
有没有时序图贴上来看看,估计楼主这部分理解错了

楼主:
见波形图,根据SPI要求的时序,地址位左移一位,发送0x0423  ,实际波形应该是0823,但写入后读出只能是0x0903

楼主:
0x08 是地址,根据时序表 发的实际地址左移一位,实际要发的地址是0x04。
23:是发的数据。

楼主:
所以问题就是,凡寄存器8位全的,写入和读出都正确,凡寄存器8位不全的写入不正确。读函数可以正确读出芯片默认的数值,证明读函数是正确的。

楼主:
以下是我的读写函数,请高手拍砖
#define write 0xfe                 //最低位保证为0则为写命令
#define read  0x01               //最低位保证是1则为读命令

void WriteSPI(unsigned char index, Parameter)
{         unsigned char data i,temp;
    temp=index<<1&write;
        SPI_CS=1;
        SPI_SCL=1;
    SPI_CS=0;
        delay_ms(2);
for(i=0x80;i!=0;i/=2)       //发送地址码和写命令
        {        //SPI_SCL=0;
                //SPI_CS=0;
                //SPI_SDA=index&i;
                SPI_SDA=temp&i;
                SPI_SCL=0;
                delay_ms(3);
                SPI_SCL=1;
                delay_ms(2);
        }

//  delay_ms(5);
for(i=0x80;i!=0;i/=2)          //先高后低,写数据
        {

        //        SPI_SCL=0;

                SPI_SDA=Parameter&i;
                SPI_SCL=0;
                delay_ms(3);
                SPI_SCL=1;
                delay_ms(2);
        }
    delay_ms(2);
    SPI_CS=1;

}

unsigned char ReadSPI(unsigned char index)
{   unsigned char i,temp,temp2=0;
    temp=index<<1|read;

        SPI_CS=1;
        SPI_SCL=1;
    SPI_CS=0;
        delay_ms(1);
for(i=0x80;i!=0;i/=2)
        {        //SPI_SCL=0;

                SPI_SDA=temp&i;
                //delay_ms(1);
                SPI_SCL=0;
                delay_ms(3);
                SPI_SCL=1;
                delay_ms(2);
        }

        for(i=8;i>0;i--)
        {

                SPI_SCL=0;

                temp2<<=1;
                                temp2|=SPI_SDA;

                //delay_ms(1);
                //SPI_SCL=0;
                delay_ms(3);
                SPI_SCL=1;
                delay_ms(2);         //5

        }
        delay_ms(2);         //5
        SPI_CS=1;
        return  temp2;
}

网友A:
那就比较奇怪了,你这是哪款屏?
主要看看 读的时候 SCL建立时间,高电平时间及数据的稳定时间是不是满足SPEC要求

楼主:
读和写的时间基本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就是高8位的最低位是控制读写的,R/W
按道理可以读出芯片默认的数值基本可以说明读函数是没有问题的。而写函数也可以验证时正确的,因为按5楼的写法,写入0XFF到0x08nag寄存器,读出的就是正确的。

楼主:
顶起来,让更多的朋友关注一下。如果需要这个屏的资料可以找我,我的QQ:104015445   验证:OLED

楼主:
自己过来顶起来,直到有高手出现。

楼主:
继续顶上来

网友B:
程序没看,讲讲你是如何写和如何读的吧

网友C(2010-07-05):
没有仔细研究过SPI写的函数,貌似你在用奇景的方案,点TCON屏,联系代理好了

网友D:
:lol~~~ 赠送块给俺调调

网友D:
这个时序和命名方式不是SPI 应该是I2C
SPI的收和发分别是两根数据线  一个DI(输入) 一个DO(输出) 或 MISO MOSI  SCLK CS
I2C 则通常为SDA SCL  DA是双向的 最低位为R/W 也是I2C的习惯
建议按照I2C的思路重新写了 可能是DataSheet上的错误

网友D:
俺是在楼主的群混过段时间滴 :lol 就是么买过东西

楼主:
绝对不是IIC,看楼上的那个时序就明白了,后来我也和几个朋友聊过,读数据并不是函数的问题,而是这个屏驱动IC的问题。我现在已经点亮了,效果很好。

网友E:
我初步看了下, 感觉这是模拟 SPI 的时序出了问题,  注意 SCK 在 SPI 开始时的初始值.
不处理好的话, 就会错误地(过多)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