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A功率放大器发热问题

楼主:
如上图,是我用OPA541做的功率放大器的电路,输出阻抗参数里说的是8欧姆。我设定的电路的放大倍数为2倍,限流电阻取0.5ohm,计算限流值1.59a。
升压变压器初级电感2mh,初次级匝数比1:2.
问题:
1、感觉功放输出接到变压器的初级,就像短路。试着接了一下,确实发热比不接厉害!
2、想把变压器的初级感量按照360khz下,达到8欧姆计算,但是圈数很少,不放心。

请教各位大侠,是不是我的电路本身有问题。问题在哪,可能我的设计思路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A(2010-05-31):
当然会发热,opa541是线性放大器.
供电是24V,负载是2殴*1.6A=3.2V,有20V的压降落在opa上.

楼主:
当然会发热,opa541是线性放大器.
供电是24V,负载是2殴*1.6A=3.2V,有20V的压降落在opa上.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入幅度10v,能被放大2倍,输出电压幅度能到20v,我不明白跟供电电源有什么关系,负载2欧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算的4k
但确实发热厉害,加负载后。
请教一下,我该如何改进?
拜谢!

楼主:
maychang老师来看看吧。

网友B:
没法改进。
这样的放大器,硬要它工作到300多kHz,它当然不高兴了。

不知道为什么变压器初次级匝数比1:2。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应该说明是初级对整个次级还是对半个次级。

楼主:
没法改进。
这样的放大器,硬要它工作到300多kHz,它当然不高兴了。

不知道为什么变压器初次级匝数比1:2。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应该说明是初级对整个次级还是对半个次级。 ...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说的没错!
在360khz下,功放输出幅度到了20v时候输出已经失真了,降低频率或者降低输入信号幅度会使失真程度降低。

使变压器的初次级匝数比为1:2,当初是这么计划的:输入信号幅度10v功放放大2倍,加到初级线圈,经升压后在次级得到约40v的电压,经抽头接地,两端得到反相的正弦波形。但实际没有成功。
1:2的匝数比,是初级对整个次级来说。以后注意了,呵呵。

网友C:
1、既然是“按照360khz下”计算,为什么不加隔直电容?
2、DataSheet第一页上那么大的“ AUDIO AMPLIFIER”都注意不到?
3、DataSheet到处都写着负载典型值8欧,你却非要用到2欧?
4、24V电源,输出到20v当然会失真,而频率高了的话又受压摆率限制,毕竟这是音频器件。

网友C:
最后,功率器件发热是正常的,必须保证有足够大的散热器。

顺便提醒下:
请仔细看第4页的开环增益-频率曲线,看看音频时和360kHz时增益相差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xwj前辈,很享受您的教导!
1、您说的隔直电容加在哪?是输出信号端(op541的正相输入端)还是功放输出端到变压器的初级间?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就是影响一接负载 变压器的初级,功放骤然发热的原因!
2、音频放大只是opa541的一个应用吧
3、我是出于这么理解的,我计算变压器初级的阻抗为2欧,没到8欧的原因,我是想变压器的次级肯定要反映到初级侧的,初级阻抗加次级侧的反映阻抗能到8欧,虽然次级侧的阻抗我确定不了。
4、看了第四页的增益与频率的关系。我是这么理解的:在360khz时,增益为10db,而我设的功放的放大倍数为2倍,在此频率下觉得没有超过功放的增益。

不当之处请xwj老师骂就好了。

网友D:
作为一个放大器,输出端无需串电容,但同相输入端对地肯定要接个电阻的。为了防止输入端误接直流信号,最好串个隔直电容。

楼主:
还有个问题没有弄明白:
对于集成功放,他的输出阻抗都是确定值吗?如果能够调整的话,怎么设定改变?

网友B:
11楼:
“虽然次级侧的阻抗我确定不了”
最要命的一句话。
负载不能确定,放大器(包括输出变压器在内)很难确定。

1、OPA541如xwj所言,是为音频放大设计的,能否用到350kHz这么高的频率,很难说,至少波形失真是肯定的。这类芯片型号相当多,但我在你以前那个帖里不敢推荐,就是因为不确定是否能工作到这么高频率。
2、你的负载倒底是什么,你不能确定,别人更不能确定,这个放大器(包括变压器)就难以确定。现在,变压器的匝数比就无法确定,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倒底需要多大,也无法确定。
3、可以确定的是,负载并非纯电阻。那么放大器输出端到电源正负端的两支二极管不可省掉。看看该芯片的datasheet,图2中是有这么两支二极管的。
4、放大器发热是必然现像,问题是发多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负载是什么,这的确很关键的因素,如果可以确定的话也就能判断加不加功放就能实现目标。(老板一直强调见过别人仅仅用两个磁环就能解决,从信号源到负载间的连接并达到要求)
那大家哪位帮我计算我的负载到底有多大。
负载是一双线并绕的空心变压器(线A、线B),绕组A、B的电感量173uh;线A、线B的另一端分别连着极板,测量电容为0.2pf。整体测量AB端的电容有20nf。
频率360khz下,求其阻抗。

楼主:
我不能确定我的负载到底有多大,但论坛内的前辈们帮忙看看吧。如果还需要什么参数我可以测量补充!
如果这负载确定了,我也可以肯定的告诉老板,不加功放是不行的啊!

通过我前期的实验,在360khz时候,信号源(泰克 afg3022b,输出阻抗50欧)的最大输出电压20vpp能够加到负载上。现在我想如果我的信号源的最大输出电压幅度达到40vpp的话,就能实现负载两端得到反相的20vpp正弦电压。这么计算的话,信号源的输出功率才1w多,所以到底加不加功放,我也比较迷惑。
哎,还是水平太浅,老板对我也没耐心啦。

网友B:
“线A、线B的另一端分别连着极板,测量电容为0.2pf”
“极板”是什么东西?

“我不能确定我的负载到底有多大……如果还需要什么参数我可以测量补充”
负载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既然你可以“测量补充”,测测就是了。

网友E:
这种大功率的线性放大器,一般最高工作频率也就在100K左右吧?360K还能干活吗?
磁芯变压器初级感抗360K下8欧,那在低频段该是多大?直流电阻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老师:
1、线A、线B的另一段分别接到两极板上(照片中我用一电容模拟)
    极板是离子阱的两对称电极。两电极间的电容我测量的约0.2pf

2、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大家要计算负载的大小,还缺什么参数的话,我再去测量补充。比如,如果计算负载大小需要线A、线B两电感的互感,我可以测量补充上来。
  我不知道负载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如果能测的话该怎么测?不会用万用表连到AB端直接测量吧。

再次感谢maychang老师,也希望遇到跟我类似问题的新手同行,看到我的帖子有所帮助。

网友B:
19楼:
万用表只能测量电阻。
负载应该理解为广义的复阻抗,你的负载既然工作于定频,只要测量该复阻抗的实部和虚部即可。

照你的说法,“极板”是个相当小的电容,仅0.2pF。那么“整体测量AB端的电容有20nF”,这20nF应该是双绞线的电容了。看图中双绞线长度,不大像有这么大电容的样子。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把负载看成20nF电容,可能相差不远。

楼主:
那么大的分布电容,确实有!用lcr电桥测量到的。多股利兹线绞合密度是比较大的。
负载是复阻抗用变压器匹配不好做吧?跟纯阻性一样换算吗?

网友B:
21楼:
一样的。

网友F:
初级负载不重,看变压器次级负载重不重。
看看单位增益带宽,降低增益可扩展频响。

网友F:
频率高是要考虑容性负载,带载比空载热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