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AD?

楼主(2010-05-31):
搞了块别人的板子研究研究,很奇怪,不少模拟数字电路,但没有AD。
功能是实现一个电压信号的采集,需要约1/4000的精度,居然找不到AD?? 是不是我孤陋寡闻了,还是另有玄机?

板子上有以下芯片:
LMC6062(高输入阻抗运放)
TL084 (运放)
TL081 (运放)
OP07 2个(这就不说了)
HCF4051 CD74HC4053(选通器)
385B12(1.1235V)
SN74LS245(普通数字电路)
PCF8563(时钟)
24C02(EEPROM)
GAL16V8D(PLD,估计是IO扩展)
34063API(电源芯片)
CPU:P89V51RD2FA(看了DATAHSHEET,好像不带AD)
MAX202(232通讯)

网友A:
AD的本质是电阻网络,有的公司为了节约成本,特别是一些低精度的数据采集,完全可以用电阻网络搭接,构成AD功能。

楼主:
用电阻搭1/4000精度的数据采集?比较恐怖。。。。

网友B:
必须看电路结构,顺藤摸瓜,前向电路是很容易确定的,可能用灵活的非AD芯片法实现,也有可能存在型号伪装。

网友C:
单片机配合比较器再加1个电阻1个电容就可以构成积分式AD,如果再加上放电回路配合算法就可以做成双积分ADC。

市面上大多数万用表都是双积分的哦~

楼主:
洗碗机的确牛!

楼主:
的确如洗碗机所言,通过双积分,具体细节还要看看。

网友D:
谁说模拟电路一定要有ADC?(当然比较器在这里不算1bit ADC)

网友D:
工业应用的话V-F转换也是很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