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ICD2的问题ICDWarn0020

楼主(2010-05-31):
CD, ic, TI, se, AD
向大家请教ICD2的问题ICDWarn0020:

如下:
1)硬件焊好后,用了几天都没有问题。调试、烧写十几次后一直报错ICDWarn0020,现在偶尔可以连接成功几次;
2)用的dspic4011芯片,VPP的上拉电阻试过2K、10K、5.1K,问题依旧;
3)用以前项目做过的板子测试,ICD2连接正常。排除不是ICD2的问题;
4)怀疑是焊接问题,或PCB走线问题。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101, read=0x0)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现在手头只有一块焊接好的测试板,希望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A:
顶上,同样问题

网友B:
看一下复位线上是不是有电容?有,就去掉。
pgc,pgc是不是有复用现象,如果有,暂时去掉复用部分,你再试一下。
再如果不行,看看你的vcc,gnd电压是不是正确?(mplab上可以看到电压的)

网友B:
(续)pgc,pgd如果反了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11-08-26):
这个问题非常常见,就是pgc,pgc还有复位引脚(vss)没有正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