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00 DSP上拉、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C6713的datasheet里面,关于上拉、下拉电阻的有这样的说明:

IPD = Internal pulldown, IPU = Internal pullup.

[To oppose the supply rail on these IPD/IPU signal pins, use external pullup or pulldown resistors no greater than 4.4 kΩ and 2.0 kΩ, respectively.]

请问这么一句是什么意思:To oppose the supply rail on these IPD/IPU signal pins,
什么是oppose the supply rail?

谢谢!

网友A(2013-11-26):
也没看懂

网友B(2014-01-24):
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特殊情况要根据需要配置。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用过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设置的,弥补了外部硬件设计考虑时不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