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小弟新手,步进电机刚刚起步,弱弱问一下
关于两相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的例子有很多。
假如有一MCU,及其完整的外围驱动两相电机电路。我要实现对这个步进电机进行32细分驱动,用程序实现,是不是只需要把程序灌进MCU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32细分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程序从哪里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X叔  呵呵
细分驱动应该是用阶梯的波形代替原理的脉冲,这句话对不对?
我本意是用软件实现阶梯波的输出,用这个输出直接进入驱动电路,是否可以?。
还是说  我的理解完全错了。。

网友A:
1、理解有误;
2、自己去计算下(90度/32)时的sin、cosine值

网友B:
3楼,4楼的讲法 实际是统一的

楼主:
3楼,4楼的讲法 实际是统一的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可以用MCU产生阶梯的波形(波形须有一定规律)。来控制电机的细分对吗?
但如果那样,外部的电路是否要做改动,和没有细分的驱动电路有所不同呢?
谢谢

网友(2010-11-05):
MCU产生PWM波控制矢量电流,要用查表法,我见过直接用FLASH加门电路,不用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