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2103的SPI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0-05-31):
根据2103光盘配套教材《easyARM2103J教材》P101和P102页的表格,设置SPI控制寄存器第2位为1,第8~11位为1000后,应该发送8位数据,但是我测试了很多次,好像每次都在发送数据之前多发送了4位的“0”,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请将S0SPCR寄存器中的bit2清零,设置数据位是8位。

网友B:
如果我想让bit2为1,然后在8~11位设置自定义的发送长度,可以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数据格式由您自己定义 SPI只管发送。

网友D:
今天论坛里好热闹啊

网友E:
想学习ARM,先来踩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