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7学习板程序擦除

楼主(2010-05-31):
我买了一块ARM7学习板,LPC2148。我用keil3 编写程序,用JTAGE下载,程序正常运行,但是要重新下载新的程序就无法下载,也无法擦除,求助达人。但是我用串口擦除以后,在JTAGE又可以下载了。这个是什么问题?每次都要用串口擦除,才能使用JTAGE吗?望达人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您的程序是不是对LPC2148加密了?加密后的芯片是无法再调试的,需要擦除芯片后才能继续调试。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我看了一下书,加密是在0x1FC输入0x87654321;我是在keil3用C语言写的,对于这个地址的值,我不是很清楚。我需要在keil3软件或者自己的程序里怎么处理呢?十分感谢。

网友C:
楼上的可以去参考一下例程啊

网友D:
想问一下,这是加密的原因导致的吗?

网友E:
应该不是吧~~我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