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求助!!!

楼主(2010-05-31):
产品上要用20个触摸按键,大家帮忙选一下,用那个芯片比较好?有用过quantum的,灵敏度怎么样?我的面板是有机塑料的,大约有3,4mm厚

网友A:
21534  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如果没有其他功能的话...........3.4mm厚度,关键是覆盖物的材质,介电常数,我之前做过5-7cm的材质呢......

网友B:
2楼确实厉害

网友C:
灰太狼的徒弟,的确不同凡响

网友D:
顶2楼的 :)
推荐CY8C21534

网友E:
有机会玩玩

网友F:
现在都喜欢触摸按键双操控了么~看图片,感觉这个机子边还真厚啊~

网友G:
楼上的是什么机子?

网友D(2010-07-02):
楼上上
看不到图片

网友H:
楼上上上
看不到图片

网友I:
产品上要用20个触摸按键,大家帮忙选一下,用那个芯片比较好?有用过quantum的,灵敏度怎么样?我的面板是有机塑料的,大约有3,4mm厚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是专业做触摸IC的,请到我们网站上下载相关的资料了解一下.
http://www.soujet.com

网友D:
另外,quantum的得用两个IO口才能控制一个按键,性能比CY的要差多了

网友J(2010-12-13):
我推荐你用韩国ADS的按键触摸IC 3-4MM的完全没有问题 、

QQ147714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