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平台的6223 6225 6225 6229芯片区别!

楼主(2010-05-31):
MTK平台的6223 6225 6225 6229区别!都有什么特点请各位高手们讲解一番!

网友A:
MTK平台的6223 6225 6225 6229区别!

--- 楼主是否笔误: 第二个6225是6235?

这个区别只要简单看下MTK这几个平台的datasheet不就行了吗? 或者是设计指导

网友B:
我就我知道的说一下:6225和6226的区别是26支持真3真4,就是MP3,MP4,而25支持真3假4,另外6229支持更高象素的camera,好像是3M,同时还支持EGPRS

网友C:
那个真3真4,真3假4是怎么回事怎么有这个称号呢!请高手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D:
真3真4就是支持MP3格式的MP3,以及3GP/MPEG4格式的MP4;

真3假4,假4就是AVI格式的MP4

网友E:
那为什么3GP/MPEG4就是真的,而AVI就是假的呢?

网友F:
现在都能通过第三方做到支持3gp, mp4了。

网友G:
三指MP3,四指MP4
假三假四就是说,手机本身不带内存卡也不支持扩展,但手机有MP3、MP4功能,但所有歌曲是不能更换的,是厂家才出厂的时候就把歌曲内置进去了!
真三假四,MP3可更换歌曲,但MP4就不行了。
真三真四,当然就是可以随意更换MP3\\MP4的 歌曲了。
“真”即,可以对歌曲文件操作,“假”就不行。
但这些手机都带MP3\\MP4的功能

网友H:
不明白啊

网友I:
有人知道6253吗?

网友J:
MTK平台的6223 6225 6225 6229区别!

6223 比6225 更低成本的方案,支持很低端的手机。6223集成了BB和PMU,去掉了SD卡接口和Camera接口,支持MP3,但是对于不支持SD卡扩展而言,顶多做个MP3铃音。MT6225内置0.3M camera处理IC。
MT6226为MT6219 cost down产品,内置0.3M camera处理IC,支持GPRS、WAP、MP3、MP4等,内部配置比MT6219优化及改善,比如配蓝牙是可用很便宜的芯片CSR的BC03模块USD3即可支持数据传输(如听立体声MP3等)功能。
  MT6227与MT6226功能基本一样,PIN TO PIN,只是内置的是2.0M camera处理IC。
  MT6228比MT6227增加TV OUT功能,内置3.0M camera处理IC,支持支持GPRS、WAP、MP3、MP4。
  从MT6226后软件均可支持网络摄像头功能,也就是说你的机子可以用于QQ视频。
MT6235可以安装模拟器游戏和JAVA程序,不过JAVA程序的兼容性比较差

网友J:
MT6235是目前MTK功能最强大的平台,仿Iphone的就用此芯片。MTK 2010年主推平台MT6253,大有益处。
康佳用6253 超薄大喇叭、全按键模拟TV 全功能,手电、传感器、模拟电视、3.5mm耳机插座、双20喇叭、手写、双摄像兼容闪光 等。
MTK6253,集成了数字基频(DBB)、模拟基频(ABB)、电源管理(PMU)、射频收发器(RF Transceiver)等手机芯片基础元器件,亦支援Fancy UI架构和VRE中间件,能支持130万像素手机相机、高速USB、触摸屏(Touch Panel)、双卡双待(dual-SIM)以及丰富的多媒体应用功能。通过将这些功能和应用集成于单芯片解决方案,MTK6253不仅帮助客户大幅降低BOM成本,缩短上市周期,还减少了30%的布局尺寸,增加了工业设计的自由度。
MTK6253 单颗芯片集成了MT6225+MT6139+MT6305+MT6302,还包含有D类音频功放和LCD背光驱动。是目前为止MTK集成度最高的芯片,芯片尺寸仅为11.5*11.5mm。因此,该平台可以使手机做小做薄,尺寸更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