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292 片内Flash无法用

楼主(2010-05-31):
我用的是EASYARM2200,采用的是光盘上的工程模板,但是我将RelInChip生成的axf文件通过easyjtag下载到片内后,按下复位键后,程序不能执行,说明:这个不是芯片加密问题,因为在下载之前我已经用ISP擦除flash了,周工,请问是什么原因 啊,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我不用easyjtag下载axf文件到片内flash,而是通过Flash Magic这个软件的ISP下载方式将hex文件下载到片内flash,那我想问,怎么样才得到hex文件呢,

     我尝试过了,如果你用的是工程模板,仅仅在ARM fromELF里的output format设置生成int 32 bin hex的话生成的hex文件是不能利用的,那还要进行什么样的参数配置才能生成真正能用的HEx文件啊。

网友A:
在下面的输入框内输入xxx.hex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