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到flash中运行出错

楼主(2010-05-31):
因为用片外RAM调试程序快速方便,原来程序在RAM中运行正确,现在要给老师检查就将程序下载到flash中但发现不能正确运行,LCD显示乱码。
我想是片外RAM,和片内FLASH执行同一程序速度不同导致的。
我的设计中有3个器件都对时序有严格要求。现在怎么办?我又不知道片外RAM和FLASH中执行速度到底差多少,总不能1us,1us的去试吧

网友A:
我用片外RAM调试程序,发现与烧写FLASH运行的速度差不多,如果拷贝到片内RAM程序快了许多。
以下是一个中断程序的运行时间的比较:
//实测该中断耗时Falsh运行 3.8~4.0  uS (5*30 MHz CPU clock)
//拷贝到片内RAM运行 0.6  uS (5*30 MHz CPU clock)

网友B:
flash中烧写程序要注意const的问题,不解决掉的话,LCD会乱码

网友C:
我用片外RAM调试程序,发现与烧写FLASH运行的速度差不多,如果拷贝到片内RAM程序快了许多。
以下是一个中断程序的运行时间的比较:
//实测该中断耗时Falsh运行 3.8~4.0  uS (5*30 MHz CPU clock)
//拷贝到片内RAM运 ...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区别

网友D:
const的问题确实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