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码锁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最近想利用开发板做一个密码锁!框架是通过4X4键盘输入四位密码!与预先设的密码比较!对的话灯亮,可是不是预期结果,请大虾们解释解释!!
基本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act[4]={0xfe,0xfd,0xfb,0xf7};
uchar  shuru[4];
uchar code pass[4]={1,2,3,4};  //密码
//========================
void delay(uint k)  //延时
{
uint data i,j;
for(i=0;i<k;i++){
for(j=0;j<121;j++)
{;}}
}
//===========================
char scan_key(void)  //按键扫描
{
uchar i,j,in,ini,inj;
bit find=0;
for(i=0;i<4;i++)
{
P1=act[i];
delay(10);
in=P1;
in=in>>4;
in=in|0xf0;
  for(j=0;j<4;j++)
  {
    if(act[j]==in)
    {find=1;
    inj=j;ini=i;
    }
  }
}
if(find==0)return -1;
return (ini*4+inj);
}
//============================
void main(void)
{
int i;
char c;
for(i=0;i<=3;i++)
{
  c=scan_key();
        if(c==-1)
               {for(j=0; ;j++)}//等待
        else {shuru[i]=c;c=-1;}}
if(shuru[0]==pass[0]&shuru[1]==pass[1]&shuru[2]==pass
[2]&shuru[3]==pass[3])
{P0=0xfe;
  delay(250);}
}
}

网友A:
void main(void)
{
int i;
char c;
for(i=0;i<=3;i++)
{
  c=scan_key();
        if(c==-1)
               {for(j=0; ;j++)}//等待
        else {shuru[i]=c;c=-1;}}
if(shuru[0]==pass[0]&shuru[1]==pass[1]&shuru[2]==pass
[2]&shuru[3]==pass[3])
{P0=0xfe;
  delay(250);}
}
}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执行以下,执行到这步的时候
c=scan_key();
        if(c==-1)
               {for(j=0; ;j++)}//等待
按键没有按下,程序进入死循环···········
怎么去读取键值,建议把按键电路搞成中断的,中断程序中读取键值。

楼主:
谢谢,三楼,如果不改按键扫面的子程序,能实现吗?怎么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