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中使用PCLL编译器出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31):
我是一个PIC新手,我在MPLAB中编写一个C程序如下:
#include<pic.h>

void main()
{
  TRISD=0xfe;// 11111110b 设为D0端口设为输出
  PORTD=0x01 // 00000001b;D0端口输出1.
  while(1);
}
可是编译时,不能通过,显示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G:\PICEXERCISE\lesson1\lesson1.cce".
Clean: Done.
Executing: "I:\HT-PIC\BIN\PICC.EXE" -C -E"lesson1.cce" "lesson1.c" -O"lesson1.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6F873A
Error[000] G:\PICEXERCISE\lesson1\lesson1.c 7 : undefined identifier: TRISD
Error[000] G:\PICEXERCISE\lesson1\lesson1.c 8 : undefined identifier: PORTD
Error[000] G:\PICEXERCISE\lesson1\lesson1.c 9 : ; expected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Mon May 31 06:18:52 2010
在MPLAB中C编译器使用PICC。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包含的头文件有问题,口没有定义,找个范例程序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