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值算法!

楼主(2010-05-31):
现在要求一个正弦波的有效值,请问一下用什么算法比较快速啊?请讲述一下其大致原理

网友A:
用IQMAX函数吗

网友B:
有看到讲设置一个队列缓冲区,通过求一周期平均值的办法求有效值,最近也在看这个,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C:
一般的方法的话就ad采样,然后平方之后累加开根号啥的,所以这个的话要求有硬件乘法器,然后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的应用,否则的话就买专门的芯片好了。

记得还有种方法,就是用整流电路,整形得到一个直流信号,然后测量这个直流信号的大小,然后按照公式反推出有效值

网友C:
楼上,好宁啊:lol

网友D:
5楼的论文确实该楼主看看

网友E(2013-08-15):
5楼的网址打不开了,求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