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打112可以连上8960测试,用MTK ATE FT则连不

楼主(2010-05-31):
MTK, TE, mt
拔打112可以连上8960测试,用MTK ATE FT则连不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AT命令还有就是仪器的设置这两方面查找原因

楼主:
我用的是MTK ATE 的软件,AT命令要怎么用,有没AT命令软件提供下?谢谢

网友B:
拨打112属于信令模式,类似实际使用的模式
MTK ATE为非信令模式,属于debug模式。
信令模式下,只要手机有电,用射频线和综测仪连接即可使用,由综测仪控制手机。
非信令模式下:MTK ATE软件来控制 手机、综测仪、程控电源。
电脑和综测仪的通讯和程控电源的通讯需要靠GPIB数据线连接

可以检查下:
1. GPIB数据线是否连接好
2. GPIB的地址、类型是否正确
3. MTK ATE软件是否支持8960,是否与手机嵌入式的平台版本一致

楼主:
GPIB数据线是接好的,BT测试都可以PASS,就是FT时,手机跟8960连不上,但打112也就是MO模式时可以连上。

网友C:
那就要具体分析一下,
根据软件判定:
1. 是否需要重新开关电源
2. 是否需要安装白卡
3. 是否BCH的功率要设置大一些

网友D:
记得ATE工具在用8960的时候好像是要在step.ini文件中设置,具体的记不清楚了,楼主可以看下相关的文档

网友E:
很简单,通信串口没设对。到META工具下改下端口就可以了。因为软件研发在抓TRACE的时候习惯把端口改为0、1所以你只要把端口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F:
META工具哪里可以改呀?

网友G:
校准文件的问题 要改一下

网友H:
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