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安装及运行指南(针对28335

楼主(2010-05-31):
一、软件安装:
⒈ 安装CCS3.3软件;
⒉ 安装CCS_v3.3_SR10_80(old)或CCS_v3.3_SR11_81.6.2(F2833X及F2823X芯片支持包);
   这个压缩包hellodsp网站上有下载,就不再上传了。
⒊ 安装F2823x_RevA_CSP(如不安装此软件,不能烧写芯片!!);
⒋ 安装C2000CodeGenerationTools5[2].1.0;
   这个网上很难找,我把压缩包放在附件了。如果不装这个28335没法用的。
⒌ 安装仿真器驱动程序(XDS510USB);
6. 连接仿真器USB,提示找驱动程序,应指向光盘中的“DRIVER”文件夹,装载驱动。
二、软件设置:
⒈ 打开Setup CCStudio v3.3软件,选择“F28335 XDS510 EMULATOR ”,并进行相关设置;
⒉打开CCStudio v3.3软件,选择“ ”Texas”TMS320C28XX “”BuildTools“”ComponentManager””about”help”菜单, Instruments C2000 Code Generation Tools <v5.1.0> “ , 选择新版Code Generation Tool,关闭CCStudio v3.3软件,再打开CCStudio v3.3软件,有效!!!;
⒊ 对F2833X浮点DSP,需设置浮点库:
在CCS3.3软件中,Project/Build Option:
Compiler/Advance/FloatingPointSupport:选“fpu32”
Linker/Libraries/Incl. Libraries:加“rts2800_fpu32.lib”
⒋完成上述设置后,即可运行。
三、烧写设置:
CCStudio v3.3软件自带烧写插件:
⒈ 为正常烧写,需做设置,在CCStudio v3.3软件,
Customize-①        关闭“Perform Go Main automatic”(见Option>Debug Properties),否则报警(Target halted during Flash operation.
Flash operation aborted.)!!
②        选择“Do Not Set CIO Breakpoint/ Do Not Set End Program”
Customize-(见Option> Program/Project/CIO) ,否则不能用时钟!!
⒉ 打开CCStudio v3.3软件,选择“Tool-->F28XX On chip Flash Programmer”,即可烧写。

网友A:
貌视早就见过了

网友B(2011-11-22):
回复 楼主:
附件在哪里啊老大

网友C(2013-12-22):
XDS560USB前几天还可以连接使用,是好使的,昨天在我的电脑上突然不能用了,接了一个XDS560USB在我电脑上也不能用,但是把XDS560换到别的电脑上还能用,在我的电脑上换了XDS100也能连接上,请问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或者是那个变量什么错了,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D:
附件在哪里啊

网友E(2014-07-31):
请问附件呢?